SW simulation轴孔间隙配合模拟问题

楼主(2022-03-30):
如题,我需要分析两个支座铰接后的受力情况,轴孔采用间隙配合方便拆装,零部件接触是选择无穿透就可以了吗?截图是无穿透接触的结果,如果选结合,应力就会小很多。

网友A:
是选无穿透。肯定不能选结合,结合相当于把这俩零件焊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选无穿透。肯定不能选结合,结合相当于把这俩零件焊接起来

好的,谢谢

网友:
粘合就是成为一个整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