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如何固定?大学新人,请教大佬们!

楼主(2022-03-30):
一个垂直放置的轴,轴的上端固定一个转盘,下端固定一个皮带轮。然后中间部分如何固定轴,用什么零件?(带座轴承?轴套?等等的,不太懂)。最好画一下草图。谢谢

例如这种的

例如这种的

网友:
重新定义垂直。

你先把你想要的东西画个简图出来,这样别人才好理解你的意图

网友:
感觉没描述清楚啊,按照你的意思是感觉像是一个竖直放置使用的转盘,就好像一般车床是横着的,3抓卡盘固定在法兰盘上面,法兰盘再连接转动轴

网友:
哪个是你说的轴,哪个方向为上,哪个方向为下。
哥们眼斜吧

网友:
转台?什么用途?怎么受力?

网友:
固定电机吧,得考虑电机固定座可调,这样才可以把皮带放到皮带轮里

楼主:
其实就是金相试样预磨机的结构(单盘的),学校要做设计,不太懂。内部的轴的结构,以及一些零件配合

楼主:
单盘的金相试样预磨机那种

楼主:
金相试样磨抛机,就是这个机器的结构图,对于轴的部分不太懂,就知道轴的一头固定带轮,另一头固定磨抛盘。中间如何固定轴,已经用什么零件不太清楚。谢谢

这种

这种

楼主:
这个是大概的图

网友:
两边角接触球轴承支撑主轴。

网友:
把你做的这个3D模型沿轴向剖开,最细处轴径是多少?支撑轴的两个立墙板有多厚?支撑那样设计太费材料了。先把剖面结构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那个3d模型是网上找的图,所以不太懂里面轴和零件的结构,现在处于设计轴结构和如何固定的阶段。因为刚学不太懂。自己画了个草图,感觉有问题,大佬们提提建议和想法。

草图

草图

楼主:
有懂的吗?

网友:
这个负载不小的啊!

网友:
轴上加轴肩,两端端盖固定轴承,设计个外壳支撑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金相磨盘直接装在电机轴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