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密封(类似法兰的榫槽结构)

楼主(2022-03-30):
各位大侠:
如图从箭头处提供4bar的气压,零个零件到时候用力压在一起,然后表面有榫槽一样的凸起和槽,请问这个凸起和槽的配合用间隙还是过盈,具体有没有数字可以参考,这个是PTFE塑料做的零件,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迷宫密封?

网友:
要先看沟槽的尺寸,太小了塑料的没办法保证强度。这种结构最好还是用密封垫或者密封圈来保压

网友:
后面还拆卸吗?最好不要用过盈,使用过盈也不一定能密封住有压气体。

在网上找HG/T20592标准里面有榫槽密封的结构,配合面的粗糙度也有要求,可以参考。但是,这里的榫槽密封结构需要要用螺栓压紧两连接法兰。

网友:
来涨涨见识

网友:
肯定过盈啊

网友:
即使过盈,密封也是要靠密封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