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刚做完了防爆的机器人,大家看看有用得上的么

楼主(2022-03-30):
我们刚刚做完了防爆的机器人,大家看看有用得上的么,应该是国内独有吧,能在IIC T6环境下使用。可以用来做防爆机器人防爆机械手防爆码垛机

网友:
你们刚刚做完了防爆的机器人“3D模型”吧?

网友(点评):
看破不说破,朋友继续做。

网友:
做完截图才对。

网友A:
  不是鄙视你  做出来谁敢用你的
以前有个做了矿用设备  (自己认为非常牛逼)  结果认证时候 300都项改善点 老板当时就崩溃了

网友(点评):
要看具体的问题点在哪,否则认证会为了提问题而提问题的。

网友:
接触了  挺多品牌的4轴码垛机器人。  在绝大多数行业内,大家都知道 不能做防爆  包括进口的ABB  等一些列的。所以也都认可了非防爆。楼主得看面向什么行业了

网友:
怎么个防爆机理呢?

网友:
感觉挺粗糙的,有没有成品拍个照看看呗。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扫雷用的

网友:
这个能不能防爆,不是自己说了算的。需要认证的,这个认证可不好拿下来。

说不好听一点,设备有防爆证即使爆炸了,责任也能减轻,没有这个证,出事了,就等着严厉的处罚吧。就跟有驾驶证撞了人是交通事故,没有驾驶证撞了人就够得上刑事责任了。

网友:
这是ABB的数模吗

网友:
戾气太重

网友: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下,使用的设备必须是按照防爆标准设计的,并且要取得防爆合格证书。

lz这个估计是无火花吧

网友:
你电机就这样裸这外置?本安的还是电机本来就防爆?

网友(2022-09-27):
模型阶段嘛

网友:
目前,II类防爆区域(矿山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工业机器人较为常见。它们一般用于含有粉尘或易燃易爆气体/物体的车间进行喷洒、搬运等作业。
任何喷涂机器人都应具有二级区域防爆认证;在六轴关节机器人中,不少厂家设计了防爆型产品。
根据防爆标准的要求,防爆机器人目前主要有正压型、防爆型、本质安全型等,具体选型需要根据具体工况、环境温度进行选择, 以及工作环境中的易燃材料。
在工业机器人供应商中,国际“四大家族”公司和国内新松、Eft、埃斯顿等公司均提供防爆机器人产品。
但是,处理更严苛的防爆应用,比如高危货物的搬运,这样的工业机器人还是比较少的,很少在数据中标注。必要时,需要对机器人进行一定的防爆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鄙视你  做出来谁敢用你的
以前有个做了矿用设备  (自己认为非常牛逼)  结果认证时候 300都 ...

他这是II类C的,不是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