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紧板动作时,键槽会与导向键出现摩擦,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2-03-30):
压紧板有油缸带动,在运动过程中会与侧板上的导向键摩擦,给如何解决?求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jpg

网友:
有摩擦说明接触到了,解决了接触问题就解决了摩擦

网友:
压紧板与侧板处于什么样的相对位置?压紧板随油缸动作时,压紧板与侧板上的导向键在什么地方有接触?请将问题描述的再详细一些。

网友:
导向键是做什么用的?是做压紧板的导向?

网友:
能接触到的摩擦面通过打磨或者其他方式的去除掉,形成间隙就可以了

网友:
侧板的导向键是不是用来导向随油缸运动的压紧板的?楼主的意思是压紧板容易和导向键卡死?

网友:
安全空间留少了?

网友:
不接触怎么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