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冲压切塑料水口的设备问题

楼主(2022-03-30):
像图上这样的塑料切水口设备,冲压的,水口要切得干净。四条立柱用轴套配合好还是滚珠轴承的好?还有立柱用什么材料好,谢谢

网友:
之前见过塑封切溢料的,也用的是这种设计,用的直线轴承和镀铬棒。只是见过,不了解细节和使用效果哈。

楼主:
立柱上还要攻牙用于固定的

网友A:
工作频率呢?光轴会发热。

网友:
用冲压模具的导柱导套吧,图上的这种精度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频率呢?光轴会发热。

10秒才冲一下

网友:
买个小冲床,或者气动冲床。

网友:
立柱用镀铬棒就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