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轴加工工艺及公差标注的疑问

楼主(2022-03-30):
公司做了几个根方轴,链板带输送带用的,做完装上去后,电机会摆动,感觉这轴早晚要断。初步判断是轴的精度问题,也有可能是装配精度的问题,来请大佬们看看,这个轴的公差标注有没有问题。
补充轴和电机及链轮的安装剖面图,电机带扭力臂

网友:
算下受力,应该是细了,当然这只是根据现有信息的判断

网友A:
这种方轴,加工厂加工到同心轴同轴应该很容易,车床车完,磨轴承位,精度有保证,设计上轴承位要有台阶挡轴承,轴承选 用角接触承对拉,不存在说摆动,哪怕不外圆磨,直接车床加工,同时加工两端,1米内,同心度和同轴度也能控制在0.05以内,你要先检查轴加工出来是不是同心同轴,摆太历害也有可能动平衡不行,配一下重就解决了4个问题,轴加工精度,轴承 选 择,安装方法,动平衡。摆动就出在这几个里面,一个个查,主要检查轴加工精度,和动平衡,有径向负载,用角接触轴承,两端固定,没有径向负载用调心球

网友B:
能看到电机有明显摆动可能这根轴给电机轴有摆动方向的外力作用;电机轴与这根方轴如何连接?电机转速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到电机有明显摆动可能这根轴给电机轴有摆动方向的外力作用;电机轴与这根方轴如何连接?电机转速多大?

是不是中间方轴和两边轴承位的圆轴不同心,或者方轴部分弯曲导致的。这是主动轴的剖面图,电机带扭力臂,转速117r/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轴,加工厂加工到同心轴同轴应该很容易,车床车完,磨轴承位,精度有保证,设计上轴承位要有台阶挡轴 ...

目前是怀疑轴精度不行,已经去问机加厂家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导致摆动,就是链轮孔和方轴有一定间隙,这个方轴的尺寸公差是咨询链板带厂家后得出的,按理说这个间隙应该在合理范围内。

网友:
上个联轴器吧,轴不要跟电机直连

网友:
为什么只研究方轴?公差不应该看两个件的配合吗?方孔的尺寸公差呢?

网友(点评):
上面有说了,方孔和方轴之间有间隙,方孔的尺寸我量了一下,有40.4,看起来是挺大的,但是链板带厂家说没事

网友C:
你的同轴度标注有问题,A和B互为基准

网友:
基准B还没对准尺寸线

网友:
方轴好像要标一下对称度。。。

网友D:
40.4配40,间隙这么大,又是冲击负载,轴表示太难啦。相当于链轮和轴不停的撞击。
轴的精度,用V型铁,高度尺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中间方轴和两边轴承位的圆轴不同心,或者方轴部分弯曲导致的。这是主动轴的剖面图,电机带扭力臂, ...

图纸上标方轴段时,尺寸给一个关于轴线对称度的要求。

铣方轴时,如果没有对称度要求,那铣得就有可能很随意了。也就是方轴的几何中心,很有可能与两端圆轴颈的公共轴心是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4配40,间隙这么大,又是冲击负载,轴表示太难啦。相当于链轮和轴不停的撞击。
轴的精度,用V型铁,高 ...

是的啊,我也感觉这个间隙大了,明天再问问链板带厂家技术人员

网友:
是图一精车后镶到无缝管中的吗?热轧无缝管的壁厚允许偏差是10%左右,可能会造成不同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同轴度标注有问题,A和B互为基准

10楼说的不错,A和B基准分开

网友:
四方要机加工的话就会产生变形,不弯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们做链板轴,从来都是选圆孔的塑料齿轮

网友:
这个应该跟精度没关系..本身就不是一个需要精度的东西..两侧槽钢安装轴承位.直连电机主轴..这三个点不可能同心啊..电机肯定会跳动..把电机和主轴用链轮连起.应该就不会跳了

网友:
楼主好:
      电机会摆动?电机不是固定在机架或者地面?
      电机堵转或者顿错的见不少,直接冒烟的也有,电机摆动倒是头回听说。
      土办法,卸下电机用扳手或扭力扳手试下看传动系统的状态。
      从实际找原因,图纸上只是推断。

网友(点评):
电机和主动轴直连的

网友:
减速机是扭力臂安装结构么,扭力臂安装点是否松动?

网友:
各位大佬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
对于这种网带输送机,装配一般没有什么精度,两侧轴承一定要用万向球轴承,两侧的边板要厚点,太薄就电机就会摇摆

网友:
这个精度确实要求比较高!

网友:
这种 传动轴 在设计前需要对基本工况进行计算。

1.轴及以上的滚筒 受到多大的拉力 折算成 扭力

2.轴两端的支点 和入力端进行计算

以上两点可以把轴的受力 进行计算 算出 扭转变形。从而确定轴的外形尺寸。

当然是理想前提的 由于和滚筒配合有间隙 产生了间隙力 又不一样

需要分析计算冲击力多大

一般情况 不建议用方形 如果便于拆卸 可以考虑法兰连接。

网友:
1.电机不要和轴直连,这是主要问题,不同轴,加个双膜片联轴器
2.链轮方孔和方轴间隙稍大点,转速不高,应该问题也不大

网友:
两端支撑薄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