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刀具专用铺粉设计

楼主(2022-03-30):
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前辈参观过国外的陶瓷刀具自动铺粉装置,想问一下刀具素胚的压制装置选用的是什么,是压力机吗

网友A:
见过硬质合金刀片的制做过程,参观过株洲钻石的刀片生产车间,但你的问题我确实回答不上来,你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过硬质合金刀片的制做过程,参观过株洲钻石的刀片生产车间,但你的问题我确实回答不上来,你可以参考下图

图片完全看不懂,哪位达人给扫扫盲

网友:
一般都是压力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完全看不懂,哪位达人给扫扫盲

就是将粉末送至模具中,然后压制。右面的是送粉,然后上面压制,左面还有个机械手取走压好的刀片,整个过程大约5~6秒左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将粉末送至模具中,然后压制。右面的是送粉,然后上面压制,左面还有个机械手取走压好的刀片,整个过 ...

压制后再集中烧结?
为何倾斜送料?为何不学习压片机,水平送粉,搞成旋转式连续压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压制后再集中烧结?
为何倾斜送料?为何不学习压片机,水平送粉,搞成旋转式连续压片?

具体原因我也解答不了你,我觉着我不能乱说我是使用方,不是制做方,确实没细究过。但我可以告诉你几乎所有厂家的刀片制做都是这样,株洲做刀片的那几个比较有名的厂子我几乎都去了,都这样。我觉着你有机会可以去交流学习一下,他们能给你解答疑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原因我也解答不了你,我觉着我不能乱说我是使用方,不是制做方,确实没细究过。但我可以告诉你几 ...

你是使用者,是说使用刀片?

那我基本就是外行了。你说的5~6S,可能还是太慢了,效率太低。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v411w755

每hr产量39万p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使用者,是说使用刀片?

那我基本就是外行了。你说的5~6S,可能还是太慢了,效率太低。

我觉着做药片和刀片应该还是有本质上不同吧,如果刀片都像你发的视频中这样做的话,那就太夸张了,我敢说就算是世界上做刀具最有名的sandvik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状态。行业不同,这就是所谓的隔行如隔山吧。

网友(2022-04-29):
陶瓷粉末压制成形--烧制--加工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