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

楼主(2022-03-30):
现在导轨和滑块已经选择完成现在就是要设计他这个左右两边的同步带轮和同步带,以及怎么固定在左右两边,感谢友友

网友A:
平键+轴端挡板进行同步轮的轴向定位。顶丝+顶丝孔对同步带用于小功率同步轮传动(此种方式不适合频繁正反转的场合)。还有可以使用卡簧、挡圈或者螺母等限制轴向窜动,这种结构用于轻载的场合。

采用胀紧方式套方式能可靠传递正反转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键+轴端挡板进行同步轮的轴向定位。顶丝+顶丝孔对同步带用于小功率同步轮传动(此种方式不适合频繁正反转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