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周定位,问问大家的看法

楼主(2022-03-30):
在一个工件上,下面有一个定位孔,把它用机器人放于工作台上,但是距离正确位置有大约2mm的偏差,需要工作台自动进行定位,精度要求0.02mm,如何让机器自动的来找到这个定位孔呢?或者说如何来监测这个定位孔的位置,问一问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A:
能不能用圆盘的中心和偏转角去定位这个槽的位置?机械手的这个零件使用统一的定位基准。

网友B:
视觉识别啊。机器人上带个2D相机找同心圆,是视觉最基本的应用了

网友:
我赞成楼上

网友C:
这个、、、你按装孔打错了,重打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圆盘的中心和偏转角去定位这个槽的位置?机械手的这个零件使用统一的定位基准。

你好,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按装孔打错了,重打就好了。

额,这个给的工件就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觉识别啊。机器人上带个2D相机找同心圆,是视觉最基本的应用了

大佬你好,需要设计的定位装置不在这个机器人的考虑范围内,也就是说机器人只负责把工件放到工作台上,定位需要工作台自己进行

楼主:
说错了,不是机器找位置,是机器人放在大体位置后,工作台去自动定位

网友D:
用机器人找位置有些困难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机器人找位置有些困难咯

不是机器人去找定位,我没表达好,是用一个旋转的工作台去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机器人找位置有些困难咯

额,说错了,不是机器找位置,是机器人放在大体位置后,工作台如何去自动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机器人找位置有些困难咯

说错了,不是机器找位置,是机器人放在大体位置后,工作台去自动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机器人找位置有些困难咯

额,说错了大佬,不是机器找位置,是机器人放在大体位置后,工作台去自动定位

网友:
0.02精度够高的,要先交代一下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