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缸同步

楼主(2022-03-30):
多缸同步有什么经济的方案吗

网友:
你比较同步马达与液控单向阀+节流阀或液控单向阀+节流阀+分流集流阀的价格,就知道不同方案的经济性。

做方案之前先把同步流程图画出来,流程图没问题再选型,再比较经济性。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油缸不大的话采用同步缸也可以

网友:
加个同步器

网友:
增加威望

网友(2022-06-27):
多缸同步用同步马达经济些,同步阀误差大,比例阀价格高维护麻烦些

网友:
看你的需要,是过程同步还是行程末端同步,行程多长,载荷多大。如果结构足够强,那就结构强制同步;载荷不变,布置对称,可以不考虑任何同步措施

网友A:
同来找个答案

网友B(2022-08-21):
引用 网友A:
同来找个答案

寻找液压多缸同步疑难杂症,大流量  长行程  高精度  欢迎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寻找液压多缸同步疑难杂症,大流量  长行程  高精度  欢迎探讨

两缸同步大流量同步我们采用以下经济方案:1,一级 同步用双联同步马达或用补偿节流阀,大流量同步马达噪音大些,补偿节流阀噪音小。一级同步有2-5%同步误差,2二级同步用角度传感器或拉伸位移传感器作为反馈源控制电磁开关阀调节平衡,如果用位移传感器可以控制油缸行程同步误差不超过2cm.用角度传感器控制水平角度为0.2-0.5°     (使用泵排量140升/分,电机功率30千瓦,油缸行程9米缸径24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