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视图区左下角的坐标系XYZ字显示不清楚,怎么回事?

楼主(2022-03-31):
如图,最近发现第一次开软件有这个问题:
坐标系字迷迷糊糊的,根本看不清,和什么设置有关系?
RX580独显;
再创建一个文件就没有问题,基本上第一个文件就这样

网友A:
RX580这个显卡有很多版本,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个。要注意一下驱动,用AMD的网吧驱动或者用原厂商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580这个显卡有很多版本,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个。要注意一下驱动,用AMD的网吧驱动或者用原厂商的驱动。

就是官方下载的驱动,铭瑄2048SP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官方下载的驱动,铭瑄2048SP的

铭瑄确实跟蓝宝石有差距,A卡嘛,懂的都懂,能用,但是散热就非常凑合了。跟SW的兼容性不如N卡,考虑找找官网的第一版驱动,换成那个驱动。铭瑄的更新驱动负优化也算是企业文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铭瑄确实跟蓝宝石有差距,A卡嘛,懂的都懂,能用,但是散热就非常凑合了。跟SW的兼容性不如N卡,考虑找找 ...

先对付用吧,现在显卡太贵了,我2019年12月买的显卡,当时N卡还还没有涨,那时1660S显卡不到2000块,后来就涨的吓人;
我这个显卡才800多(没有通过老婆批准,偷偷买的)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铭瑄确实跟蓝宝石有差距,A卡嘛,懂的都懂,能用,但是散热就非常凑合了。跟SW的兼容性不如N卡,考虑找找 ...

记住了。下次选N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