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生求大佬指点(夹具的设计方面)

楼主(2022-03-31):
完成针对一种数控机床的盘形物料的自动夹紧装置的结构设计并进行运动仿真,完成运动控制设计。
物料规格:圆盘状,直径φ150~φ300
生产节拍:3分钟/件
物料重量:880~3600克。请问用这种闭式弹性膜片自定心夹紧装置可以吗?我是一点思路没有。
或者从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求大佬指点
谢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你这是毕业设计? 可以参照  日本今尾  下个模型  骗老师 。。

网友B:
有电动、气动卡盘,自己仿真的话,那要画图了,去沐风找找

网友C:
膜片式卡盘做得好的不多吧

网友D:
这么多螺丝,会被骂死。

网友E:
去卡盘世界找找看,成熟的方案一大堆,想要数模的话去沐风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毕业设计? 可以参照  日本今尾  下个模型  骗老师 。。

就是毕业设计,谢谢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动、气动卡盘,自己仿真的话,那要画图了,去沐风找找

好的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膜片式卡盘做得好的不多吧

不懂啊,我从知网上找的膜片式自动夹紧装置这个名字,然后就从网上搜了一个图片,真的是一点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螺丝,会被骂死。

是吗?还没给老师发,那我重新找一个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卡盘世界找找看,成熟的方案一大堆,想要数模的话去沐风找一下

好的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
这个卡盘有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