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螺距不一样,小径也会跟着变吗

楼主(2022-03-31):
内螺纹螺距不一样,小径也会跟着变吗
可是sw里面M20*15跟M20*2小径不一样

网友A:
会变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 感谢

网友:
建议去看一下螺纹参数的计算公式

网友:
楼上二楼把标准贴出来好好看下,螺距不一样,小径也不一样。

网友(点评):
M20在sw里面小径是17.5,跟图也不太一样啊

网友:
是的,因为都要把“脑袋”削掉。

网友(点评):
牙顶和牙底都是不全的

网友(点评):
你骗我,语文老师说削尖脑袋往上钻

网友(点评):
子曰:过犹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变

M20默认螺距是多少啊

楼主:
搜百度还就搜不到,只能来论坛问大佬

网友:
近似计算公式:t<1 dz=d-t; t>1 dz=d-(1.04~1.06)t ;t:螺距  dz:底径 ; d:螺纹直径

网友B:
那肯定,螺距越大,小径越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螺距越大,小径越小

可以想下牙型是等边三角形,螺距就是边长,大小径差值就是三角形的高

网友(点评):
是等边三角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想下牙型是等边三角形,螺距就是边长,大小径差值就是三角形的高

60°牙型的是,55°的就不是了,按照相似三角形算,螺距变大,小径也会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