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全自动嵌件机械臂嵌入精准度相关问题

楼主(2022-03-31):
像这样一次性嵌入8个嵌件,有什么办法保证精准度一次性嵌入到位不会卡住
像这样按模具排布抓取嵌入动作能成功,但是不能保证次次准确嵌入不卡住,有的时候这个嵌件会顶在模具导柱上卡着进不去,然后会伤模具。

像这样一起嵌入4个偶尔会卡住,嵌入8个精度要求会更高。

各位大神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

网友A:
应该是机械臂下降后刚性不好导致的,能否铝板上搞两个销子,塑模开两个销孔,销和孔先定位后再放入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机械臂下降后刚性不好导致的,能否铝板上搞两个销子,塑模开两个销孔,销和孔先定位后再放入产品

你的意思是 在模组上开两个导柱,然后在机械臂的治具上开销孔 然后先让机械臂上得治具对入销柱后再放嵌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在模组上开两个导柱,然后在机械臂的治具上开销孔 然后先让机械臂上得治具对入销柱后再放嵌件 ...

治具上装销钉,模具上装铜套

网友:
注塑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