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模具行业转到机械设计行业?

楼主(2022-03-31):
       各位大神,同事做模具设计的,想转机械设计,可以吗?怎么样转?有大神是转过来的吗?

网友:
很好转,先找个普通工程师适应一下,过渡个一年;公司产品不要太复杂,就可以了,到公司会有人给你指导;

网友(点评):
大师傅可否详细指点一下?机械类非标类可是一窍不通啊

网友(点评):
进小厂,工资要求低一些,定位低一些,只要会画图,懂公差;你做过模具机械基础不差;先找工作,到公司里会有人给你安排工作,具体做什么,没有你想象难;先找到工作,公司要你,剩下的听按排就可以了,不会就问。

网友:
建议不要转机械,机械面太广。有些细节,你不接触你根本不知道。加热类、风类、水类、输送、非标。如木工机械跳槽去做矿山机械,普通人工资会更高吗?而模具相对比较统一。

网友(点评):
可是感觉做模具太操心了,做烦了

网友:
从冲压模具跳槽到非标块7年的路过

网友(点评):
老哥、传授传授经验

网友:
可以转的,看你是做什么模具:冲压模?还是注塑模? 模具里面有一些和非标机械有互通性的,比如说冲压模的一些导柱导向与非标用到的直线轴承应用相似,冲压模是液压传动,非标也用到。机械包容性是很强的,做非标设计就是要知道各种驱动选型:电机选型、气动选型等,相当于冲压模的液压驱动  还有传动:比如螺旋传动、齿轮传动、同步带传动、链条传动等等相当于冲压模具中冲压机的大转盘的传动带。导向:直线导轨、导柱与衬套、滚轮滑轮、相当于液压机、冲压机的4个大导向柱。模具设计相当于一个设备里面的应用工装,非标设计相当于是一个多个模块的组合,通过客户的概念性需求,你细化到具体功能,你通过机械机构去实现整个过程。单机设备相当于就是油压机,你看:里面驱动有电机带动泵实现驱动油缸动作,油缸驱动上模实现上下动作,在应用的冲压模具上冲压产品。你看冲压机就是一个设备,不过已经做成标准品了,

网友(点评):
看来非标不是加工那么简单了,还要选不同的配件,我对配件都不是很了解,年纪大了改行有点难啊看来,多谢小哥哥写了这么多,让我了解了非标的复杂性,改行需谨慎啊

网友:
这个不难,基础打牢,转过来也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