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问题

楼主(2022-03-31):
cad2006如何图示的标注

网友A:
%%C10贯穿,锪孔%%C15深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0贯穿,锪孔%%C15深15

谢谢。上下这种标注,怎么搞

网友(点评):
CAXA标注这个很方便的,CAD不了解

网友B:
找机械版cad,或者使用caxa,因为这块是专门定制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机械版cad,或者使用caxa,因为这块是专门定制的功能。

caxa 容易。机械版cad我也调不出来怎么标注

网友:
同意4#的做法,我嫌标注麻烦的就使用CAXA,平时就用CAD机械版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caxa 容易。机械版cad我也调不出来怎么标注

百度的命令\X,总是出现图示的效果

网友:
CAD本身没有这个功能,找找看有没有CAD插件弄这个吧.

网友:
pccad可以做到,很方便

网友:
CAXA官网的卖价真心不贵

网友C:
小写v代表圆柱形沉孔符号;小写x代表孔深符号
之后选中v x,改字体为gdt即可
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写v代表圆柱形沉孔符号;小写x代表孔深符号
之后选中v x,改字体为gdt即可
不谢

你就是大神

网友:
是显示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