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问,关于通止规问题

楼主(2022-03-31):
各位大佬,如题
事情是这样的,小弟与厂里的师傅争论了一下,关于通止规制作工艺的问题
材料 Cr12    加工至图纸尺寸+0.3左右,然后热处理,然后上磨床
问题来了,这个磨床是无心磨还是外圆磨。。。
我一直以为是外圆磨,这样就不会做出来椭圆的情况,总感觉无心磨会做出来椭圆。
望大佬能解答一下

网友:
图纸尺寸正30丝?热处理后上外圆磨你担心会椭圆,你的规长度是多少?

网友:
无心磨没那么不靠谱,但是你这公差基本没啥必要做止通规。你多大的直径。

网友A:
正30个丝应该不用磨了吧……直接加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30个丝应该不用磨了吧……直接加工出来

他的意思是留30丝的余量。

网友:
低精度,大批量可用无心磨,一般都是外圆磨

网友:
通止规圆柱度一般1~2um,尺寸公差也不过几um,根据这个来定工艺。

网友:
关键是你最后一步磨削要求的尺寸精度,
你的通止规对应产品的尺寸精度多少?要求通止规的尺寸精度多少,这个都不提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图纸要求内孔22.2±0.025,孔深25,做个通止规,然后粗加工至22.5这样,最后上磨床,我和师傅们争论了一下,到底是外圆磨还是无心磨。
我一直认为的无心磨会有椭圆的情况,外圆磨没有。
我只是想知道,针对于加工通止规来说,到底是外圆磨还是无心磨。这俩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图纸要求内孔22.2±0.025,孔深25,做个通止规,然后粗加工至22.5这样,最后上磨床,我和 ...

外圆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