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材料整体淬火和氮化处理,耐磨性

楼主(2022-03-31):
硬度一样的话,哪个更耐磨呢

网友A:
氮化。

粗略认为淬火就是用表面硬度换耐磨性……既然硬度都一样了,当时套了魔法盾的氮化要更牛逼一点。〖甘道夫无所畏惧〗

网友(点评):
假如淡化的零件是调质后氮化,那么氮化层不到1mm,磨没了就不耐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氮化。

粗略认为淬火就是用表面硬度换耐磨性……既然硬度都一样了,当时套了魔法盾的氮化要更牛逼一点。 ...

魔法盾得30级才能学哦。

网友:
肯定是氮化啊

网友:
有些零件外形和尺寸无所谓的,一直用到用不了,整体淬火
对零件外形和尺寸有要求的,氮化

网友:
不讲究尺寸,间隙很大都还能用的产品整体淬火
尺寸精度要求高,调质+氮化
不同的使用工况下各有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