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同时测量西林瓶的直径和高度

楼主(2022-03-31):
西林瓶的直径和高度,用什么方法可以无接触的同时测量?轮廓传感器估计不行。只能用相机?

网友:
能投影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可以,但是西林瓶的材质是玻璃

网友:
用相机吡!?

网友(点评):
谢谢。是个方法

网友:
激光测距仪或红外线测距仪。

网友:
玻璃的话直径测量考虑折射?

楼主:
需要在西林瓶不动的状况下,用一个传感器同时测量其直径与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在西林瓶不动的状况下,用一个传感器同时测量其直径与高度

是在空瓶的情况下检测吗!?

网友(点评):
和图片一样,内装药粉,外贴标签,瓶口有胶塞及铝合金盖

网友:
用CCD不能检测吗?

网友A:
应该是视觉控制部分的一个功能,视觉部分还可以实现别的功能,单独为了测量高度和宽度测量上套CCD有些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视觉控制部分的一个功能,视觉部分还可以实现别的功能,单独为了测量高度和宽度测量上套CCD有些大材 ...

医疗,不差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