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元件的振动原因-----请教

楼主(2022-03-31):
本人是新入行的维修工,很多东西都不懂,特来请教
今天经过配电箱,听到有很响的嗡嗡声,仔细观察发现是时控开关旁边的一个东西在响,手摸有明显的高频振动,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啥名字,为什么会振动?图发在下面

网友:
可不要乱摸,小心触电

楼主:
最烦别人说“不要乱摸”,我敢摸说明我提前观察过,确保安全了才摸,摸一下又摸不坏,摸是为了寻找答案,如果是你家的私人的的东西我肯定不摸,但是身为维修人员,设备有异常的我就是要摸,而且要认真摸!

楼主:
二楼的朋友说是接触器,我上网查了一下基本上明白了,顺便贴出来:
        接触器嗡嗡响的原因以及处理方法
       1.电压偏低,接触器线圈的电压偏低,就会影响接触器的正常吸合,所以会出现嗡嗡响,所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是 否跟线圈的标识匹配,电压偏低的原因,一般是线径太小,电线距离太远,就会带来电压降,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增加 线径

      2. 接触器内部有了油腻或者灰尘,如果接触器的工作环境,灰尘太大或者是油腻太多,在长时间使用以后,灰尘或者油腻 就会进入接触器内部,所以会影响接触器的正常吸合,然后出现嗡嗡响,遇到这种情况,只需要把接触器内部的油腻或 者灰尘清理一下就可以解决

    3. 接触器线圈接线错误,比如接触器线圈是380V,但是接的是220V电源,这样就会形成电压低于线圈电压,所以会影 响接触器的正常吸合,就会出现嗡嗡响,遇到这种情况要及时处理,如果长时间使用,接触器线圈就会烧坏
   4. 接触器老化了,接触器由于长时间使用,内部所有元件已经老化,所以会影响接触器的正常吸合,出现嗡嗡响,遇到 这种情况,只能更换接触器了

      接触器吸合以后嗡嗡响,最常见的就是第二种故障,只需要把接触器内部打开清理一下,或者更换一个接触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上正解,学习了!

网友:
这环境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