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轮传动,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22-03-31):
各位大佬谁知道多从动轮传动,需要使用的电机功率怎么计算。
条件是这样的,速度要求25m/min。主动轴径86,皮带宽度1160,皮带重量8.93Kg,负载空载。电机链条传动,齿轮1:1。需要多大的电机。

网友:
前面是皮带传动,后面又是链条传动,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皮带也罢,聊天也罢,带动的最终负载是什么?最终负载的转速和扭矩是多少?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31 21:23前面是皮带传动,后面又是链条传动,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皮带也罢,聊天也罢,带动的最终负载是什么?最终负载的转速和扭矩是多少?
机器是皮带机,然后电机和主动轴使用链条传动。空载,不带产品。主动轴转速92转/每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是皮带机,然后电机和主动轴使用链条传动。空载,不带产品。主动轴转速92转/每分钟

空载时皮带机的摩擦力矩是多少?把这个力矩通过皮带机和主轴的传动比折算到主轴上,再用T=9550*P/n计算主轴功率,在通过链传动的机械效率把主轴的功率等效到电机轴上,这就是需要电机输出的计算功率,再考虑工况系数,确定电机的功率。

对于电机转速,还要把主轴转速通过链传动的传动比折算到电机输出轴上。

根据以上计算的电机轴功率和转速,选择电机型号。

网友:
皮带机多长

楼主:
皮带长度5580,皮带宽度1160,皮带重量8.93Kg。

楼主:
之前输送机的皮带绕法没有传上去,这个是皮带的走向。这种情况的多从动轮传动,电机功率怎么算。

楼主:
这是皮带绕性方式,之前没有上传上去。

皮带情况

皮带情况

网友:
有机构原理图,这个才好算呀

网友:
你们都是大师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