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车身焊装线和锂电设备这两个方向那个比较好

楼主(2022-03-31):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焊装线。。加班比锂电稍微少点  可以干的久点 ,锂电 加班太多了。。 周围的基本一年跑路。。。

网友:
锂电池行业是否能做得稍微长久一点?能不能对以后换工作提供帮助?或者说,以后换工作的范围适应性如何?也需要考虑。

网友:
锂电设备很看公司,如果公司在行业里排得上号、有稳定的大客户,长久做还行,就是加班贼猛。目前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以及电单车用的电池扩产都很厉害,但是相应大头的设备订单都在行业的头部企业手里。另外,大部分锂电设备公司的所在地都很偏,因为客户的生产基地都很偏。

网友:
锂电设备。现在是大方向的进入。焊装线应该还好。

网友:
焊装不了解,锂电的话,工资给的上去,相应的加班贼多,换算成时薪,也没有太多优势

网友:
果断锂电啊,现在锂电行业工程师缺口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意见

网友:
锂电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