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一个装配图有螺纹孔,没有装螺钉。

楼主(2022-03-31):
SolidWorks,一个装配图很庞大有螺纹孔,没有装螺钉。怎么能快速统计需要螺钉的长度或者型号的大小,数量个数,不至于一个个测量,或者一个个数数?求大佬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好像有智能装配,也不会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应该要把螺丝装上的吧...

网友B:
不知道软件有没有这个功能。但我希望SW可以有另外一个功能,模型装配好了,能不能一键出图,一下把所有工程图全出好。

网友(点评):
还需要人工装配,我不是很认可,哈哈

网友C:
得自己开发了,遍历零件树,识别螺孔特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得自己开发了,遍历零件树,识别螺孔特征,

没意义啊..识别螺纹孔.螺丝长度也不一样啊..装配体上螺丝是肯定要装的啊 不然太容易干涉了

网友D:
有一款插件迈迪网的,但是装完标准件的话,设备稍微复杂的就会很卡,实际工作中,我是采用一种规格装一件就行了,只需要明细表能看见这个规格就可以了。关于使用的数量,就一般是估算为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应该要把螺丝装上的吧...

太多了,别人图,快速出采购单,不知道多少螺钉长度,大小。只能一个个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软件有没有这个功能。但我希望SW可以有另外一个功能,模型装配好了,能不能一键出图,一下把所有工程 ...

好像有,但是要正版,自动出尺寸也是你建模的尺寸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意义啊..识别螺纹孔.螺丝长度也不一样啊..装配体上螺丝是肯定要装的啊 不然太容易干涉了

是的,螺钉,螺栓,沉头孔,销,圆锥还是圆柱还是弹性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款插件迈迪网的,但是装完标准件的话,设备稍微复杂的就会很卡,实际工作中,我是采用一种规格装一件就 ...

上千的螺钉,螺栓,沉头孔的螺纹,不好搞,给你活不一定自己出的

网友:
有这个功能的吗?

网友:
????数螺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