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连杆力矩如何计算

楼主(2022-04-01):
3D图

3D图
有偿求助大师们,小弟愿出500威望值请教这个问题,提供详细解答者我将为你充值500威望。
如图所示:电机连杆A=30mm,连杆B=136mm,连杆C=60mm,连杆C顶端锁在轴承上,
连杆C(蓝色零件)底部安装有夹子,夹着物体进行摆动,摆动角度为60度,物体质量最大为3KG;
连杆A+B+C的质量总和为0.5KG;
请问:
1、电机的力矩如何计算?
2、惯量是多大?
3、这个机构的各连杆尺寸是否合理,效率如何?

网友:
SW可以算的呀

楼主:
我的sw motion 点不开,我也没用过,怕搞不准,你能否代劳帮我算一下,我等会儿给你充值威望!

网友(点评):
关键手算我也不会呀

网友A:
机架中心距离是多少?

网友:
Adams可以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中心距离是多少?

这个尺寸是1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中心距离是多少?

电机轴到轴承的距离是135mm

网友:
连杆要解决死点。

网友:
楼主你要是想精确计算的话ABC三个杆需要分别提供重量质心,还有负重的质心位置都要提供下

网友B:
已知数据最大夹角大概135度,旋转后有死角,不能用!
已知数据电机连杆改成长15mm,最大夹角大概62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数据最大夹角大概135度,旋转后有死角,不能用!
已知数据电机连杆改成长15mm,最大夹角大概62度!

这里有点出入,C连杆以轴承为中心线,向左右各摆动30度,摆到最左的时候与摆到最右的时候最大夹角是60度,你可能理解为我单边60度,
机构上没有死点的,现在就是力矩算不准

网友B:
楼主自己画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画下看看!!!

你看这是实际尺寸,摆动夹角最大是60度的

网友:
连杆C半径60,我理解是连杆总长60,半径30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