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设备使用的护栏、导轨这种有指定长度的部件,用SW怎么表达比较好?

楼主(2022-04-01):
比如厂家生产的护栏是固定3米/根,我的输送设备长度10米,且分成4段,每段2.5米。这样大家使用SW画图时怎么建立护栏的信息呢?是按实际每段2.5米画一个独立的零件,最后手工计算总共需要采购的数量?还是怎么操作?

楼主:
就像图片上的这样。

网友:
我这用CAD画产线布局图,材料手动计算

网友:
一般要求三维和实物零件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图片上的这样。

铝型材?

网友:
这还用回答吗,实际怎么样就怎么样。

网友:
优选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