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往复运动机构该怎么设计比较合适

楼主(2022-04-01):
做等离子扫描,需要往复运动,行程90mm,一个行程来回0.6s,负载50kg,用什么机构做往复运动比较合适
速度太快,机台晃动很严重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
同步带+导轨呢

网友A:
往返丝杆+导轨+普通调速电机?  要不然就买我们的模组配伺服电机也可以啊

网友:
用U型直线电机+导轨。晃动严重只有增加底座重量,建议用大理石做基座

网友:
机台晃动,明显就结构不够稳,重心偏高啊

网友:
结构需要加强,重心要重新布置,在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下,将速度曲线优化一下

网友:
连杆滑块结构

网友:
运动用直线电机模组加支撑导轨,晃动问题降低运动重心,加重加宽机台或者将机台与底面固定。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应该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
要求高的话就需要计算,再试验,再修改。
机械振动力学

网友:
曲柄连杆机构,这个也不算重载。

网友B:
偏心凸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偏心凸轮~~~~~~···.

终于等到一个说凸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终于等到一个说凸轮的。

偏心凸轮配合好配重块,能减少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心凸轮配合好配重块,能减少振动。

偏心轮有急回,最好还是专门设计的凸轮来搞。

网友D:
齿轮齿条机构也能实现往复运动,低速重载也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心凸轮配合好配重块,能减少振动。

为何要用偏心凸轮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齿轮齿条机构也能实现往复运动,低速重载也能实现。

行程90mm,一个行程来回0.6s,负载50kg

冲击很大,需要加减速,最好还是凸轮。

网友:
高速气缸加导轨、伺服电机丝杠加导轨、伺服电机齿轮齿条加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返丝杆+导轨+普通调速电机?  要不然就买我们的模组配伺服电机也可以啊

往返丝杆资料有没有,发我一下看看,这速度,这负载冲击会很大,模组加伺服电机我觉得是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程90mm,一个行程来回0.6s,负载50kg

冲击很大,需要加减速,最好还是凸轮。

个人感觉圆柱凸轮比较合适,但这速度负载下又担心冲击很大,机台晃动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圆柱凸轮比较合适,但这速度负载下又担心冲击很大,机台晃动严重

圆柱凸轮可以。其他的凸轮也可以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往返丝杆资料有没有,发我一下看看,这速度,这负载冲击会很大,模组加伺服电机我觉得是做不到的

我这里也没做往返丝杆,只是做直线模组的,你可以百度一下往返丝杆

网友:
不过说实在的,你的等离子扫描范围才90mm,肯花钱的话,两台等离子完全能覆盖掉扫描范围 不行的话,就让产品走两次,说不定效率比移动等离子枪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没做往返丝杆,只是做直线模组的,你可以百度一下往返丝杆

往复丝杆的换向,我觉得会是一个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没做往返丝杆,只是做直线模组的,你可以百度一下往返丝杆

Z轴自锁的模组,有何推荐?只能T?

网友A:
引用 网友C:
Z轴自锁的模组,有何推荐?只能T?

T? T型丝杆?T丝杆的结构决定了它的阻力比滚珠丝杆的阻力大得多,如果Z轴的负载不重的话,确定可以起到自锁不下滑的作用,但是精度和顺畅度差不得很多啊。Z轴的电机用带刹车的电机就好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 T型丝杆?T丝杆的结构决定了它的阻力比滚珠丝杆的阻力大得多,如果Z轴的负载不重的话,确定可以起到自 ...

叶工你家有T型模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叶工你家有T型模组吗?

手摇滑台模组用的是T型丝杆。加我微聊,137-111-978-44

网友:
凸轮,然后可以把运动曲线好好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