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深冷处理经常要用液氮

楼主(2022-04-01):
工业中一般把材料经过普通的热处理后进一步冷却到低于-130℃以下(通常为-130℃~-196℃)的冷处理叫做深冷处理。
深冷处理是将被处理工件置于特定的、可控的低温环境中,使材料的微观组织结构产生变化,从而达到提高或改善材料性能的一种新技术。目前较常用的深冷设备处理都是采用液氮致冷。
1. 液氮浸泡式制冷:
将工件直接放到装有液氮的容器中,使工件骤冷至液氮温度,并在此温度下停留一段时间,最后复温而完成整个深冷处理过程。
2.利用液氮的汽化潜热或者低温氮气制冷:
利用低温氮气实现制冷的原理是低温氮气与材料直接接触,通过对流换热来使材料温度降低,而利用液氮的汽化潜热的原理就是液氮与材料不直接接触而通过间接方式使材料温度降低。
利用这种方式来制冷按其传热方式又分为三种:
(a) 基于辐射换热的系统;
(b) 基于对流换热的系统;
(c) 基于辐射换热与对流换热相结合的系统。

网友:
LZ这些知识来源何处~感谢分享、

网友:
中、低碳钢(含碳量低于0.5%~0.6%)进行冷处理意义不大,因为这些钢的Mz点温度在0℃以上。
冷处理在许多高碳钢和高合金工具钢的工件和渗碳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目的是获得高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