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齿条选型计算,求帮助

楼主(2022-04-01):
我只知道齿轮齿条的传动速度,负载先假定一个,我不知道该如何选型,齿数模数没法确定。老师说让我先把扭矩求出来,扭矩我也不会求555 求助!!!

楼主:
没有没有大佬,求思路

网友A: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IkO9HsnF 密码:sxek35

手册344-350有个齿轮设计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IkO9HsnF 密码:sxek35

手册344-350有个齿轮设计的案例

谢谢您了,我这个电动机也得自己选型,啥都没有,n、d、p 都得自己算。。有点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IkO9HsnF 密码:sxek35

手册344-350有个齿轮设计的案例

谢谢您!如果不知道齿轮转速n、功率p、分度圆直径d 的话,只知道V和负载,那还有办法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如果不知道齿轮转速n、功率p、分度圆直径d 的话,只知道V和负载,那还有办法算吗

负载  速度啊   这些你得有吧   有这两个就可以算了

网友:
齿轮齿条传动驱动的负载是什么?先把已知条件和要求的目标写出来,把思路理清楚再下手计算。

网友:
机械设计原理 课本  多看下 你会发现  都在书里

网友B:
过程如下,欢迎讨论:
0.最后一条非常重要
1.根据负载速度先计算齿条切向力F=mug+ma+f
2.根据齿条切向力等确定齿条模数,判断齿轮节圆直径d
3.计算齿轮设计力矩T=Fd÷2
4.考虑安全系数
5.判断满足速度力矩情况下是否需要减速机?确定速比
6.选择合适的电机功率
7.判断电机的控制方式,通讯协议
8.最后一条非常重要,有需要伺服电机-减速机-齿条等产品的请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程如下,欢迎讨论:
0.最后一条非常重要
1.根据负载速度先计算齿条切向力F=mug+ma+f

你好!请问如何(根据齿条切向力等确定齿条模数,判断齿轮节圆直径d),假如 我算完Fr=380N的话

网友:
|啦啦啦我啊发表于 04-02 16:25
你好!请问如何(根据齿条切向力等确定齿条模数,判断齿轮节圆直径d),假如 我算完Fr=380N的话

这个软件我不太会用。想回复消息还得过来找你的原贴。
380N的切向力太小了,齿条模数也很小。
齿条模数的判断根据齿条的材料,热处理情况都有关系。如果需要你可以私信我,或者加V13393295757

网友:
学习了,计算公式还挺多的

网友:
已删除   已删除已删除已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