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的受力简图是怎么样?

楼主(2022-04-01):
这个轴的受力简图是怎么样?有会的大佬吗?能简单画来看看吗,不太懂。

楼主:
就是类似这种简图就好。

网友A:
别的不说,你这图纸可以玩“大家来找茬”了,看一共能挑出多少错

网友(点评):
主要集中在轴承安装部位 1. 上面的轴承没法拆卸; 2. 上下的轴承安装位置台肩尺寸都不对,接触了不该接触的,会造成磨损; 3. 轴套的轴承安装面中间不空刀,造成加工难度大、成本高,且上面的轴承安装难度大;

网友(点评):
更正。下面轴承的台肩还算正常,刚看错了。 4. 轴套的轴孔与轴直接接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你这图纸可以玩“大家来找茬”了,看一共能挑出多少错

大佬我是新人,真的很多都不懂,自己在网上看的资料,做的课程设计。欢迎指出错误和问题点

网友(点评):
课程设计多问问指导老师。

网友:
大佬表示看到这个图也不知道怎么画了

网友B:
1.里面的轴承位有问题,这样轴承是放不进去的。
2.里面的轴承内圈会磨损,所以这样不行。
3.魔抛盘与轴没有固定,转的时候会飞出去。
4.轴跟轴承端盖之间,没有隔离和密封。没间隙会磨损,有间隙会进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里面的轴承位有问题,这样轴承是放不进去的。
2.里面的轴承内圈会磨损,所以这样不行。
3.魔抛盘与轴没 ...

好的,谢谢大哥,学习到了知识。那轴的大概受力简图会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C:
这根轴是竖直安装的吗?磨盘+重物重量有多少?如果是,在磨盘下面应该设计推力轴承,承受轴向力,再在下面设计深沟球轴承。

网友(点评):
看重量吧,按图比例轴承相对磨盘不小,用深沟也可以,讲究点用角向也比推力省事

网友:
最近画了个类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根轴是竖直安装的吗?磨盘+重物重量有多少?如果是,在磨盘下面应该设计推力轴承,承受轴向力,再在下面 ...

竖直装的。这个的重量就磨盘的重量,加三十克的预磨时的下压力。磨盘是直径是200mm,铝合金。然后转速最高大概900r/min

网友:
第一眼看你这个图感觉有问题,再看一眼好像没问题,看第三眼的时候我他妈都不会了

网友:
第一眼看你这个图感觉有问题,再看一眼好像没问题,看第三眼的时候我TM都不会了

网友(点评):
照着画就好了^_^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里面的轴承位有问题,这样轴承是放不进去的。
2.里面的轴承内圈会磨损,所以这样不行。
3.魔抛盘与轴没 ...

轴承为啥放不进去呢

网友:
坐等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轴承为啥放不进去呢

轴承位需要精加工,要把轴承放进去,整个内孔面全都要精加工,而且敲轴承的时候还要小心,一不小心敲偏了就卡在中间了,很有可能会损坏轴承座。一般都是两边都做轴承盖才能安装。轴承座中间是避让台阶卡轴承的。

网友:
受力简图去把设计手册讲轴的那本翻出来,里面有例子,或者把课程设计的书翻出来再看看,如果不是本专业的请让专业人士来,搞设计的这个是必须要会的

网友E:
这个机构是水平放置还是垂直安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构是水平放置还是垂直安装啊?

垂直安装的

网友:
轴承这样固定肯定不行的,轴套只考虑了好加工,如果是按图纸方向的安装受力,轴承和下端盖的受力不小了,都是将来的故障点。

网友:
学习,打卡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