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可以跟槽钢焊一起么

楼主(2022-04-02):
不锈钢不能和碳素钢放一起,这是书上说的,实际生产过程中却经常看见不锈钢跟槽钢,角钢等等构件焊在一起,或者两者紧固在一起,这样合理么

网友:
为了降低成本,关键部位用好材料,其他部位用普通材料

网友:
不锈钢的焊接性能比较差,所以跟槽钢焊接比较少见。如果焊也是不锈钢与不锈钢焊接,使用的也是专用焊条。

网友:
加焊上一个连接件槽钢和链接件联接起来

网友:
不锈钢可以与低碳钢焊接的,不要让焊缝受力,就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A:
这要看用到哪儿,用到要求机械性能高的地方应该慎重。
用合适的焊条,合理的焊接工艺,使用在不需要承受太大的载荷的地方,就没问题。
有载荷的情况下,最好计算校核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用到哪儿,用到要求机械性能高的地方应该慎重。
用合适的焊条,合理的焊接工艺,使用在不需要承受太 ...

同意,要看受力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用到哪儿,用到要求机械性能高的地方应该慎重。
用合适的焊条,合理的焊接工艺,使用在不需要承受太 ...

主要是不锈钢跟碳素钢会发生,电化学腐蚀

网友(点评):
接触腐蚀等级还可以的,不用在海洋上不存在问题,关键还是看受载情况,不锈钢接触腐蚀不允许的是铝和钢镀锌件,薄板件行业里还是有人用不锈钢和碳钢焊接过的

网友:
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是合理的,只要能焊上并且不掉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锈钢跟碳素钢会发生,电化学腐蚀

网友:
不同金属,没法焊的咯!

网友(2022-08-15):
用特种焊条就可以,只是能避免不同材料从设计上尽量避免

网友(2024-04-05):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锈钢跟碳素钢会发生,电化学腐蚀

可否说一下具体的焊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