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销孔深度怎么确定

楼主(2022-04-02):
请问一下大家,两个较厚的零件中间用圆柱销连接,盲孔销孔应该打多深,销孔深度应该比定位销长度深一些吗?机械设计手册上也查不到有关标准,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1~1.2倍直径

网友A:
这是直径的算法。深度确实没有找到,个人觉得要保证定位销就算是切断也不会导致定位销直径和孔变形,所以材料不一样深度也不一样。一般销孔的深度要大于直径,以1.5-2d为宜

网友:
如果是标准销的话,就根据长度系列来确认,不少于1倍直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1.5~2倍直径的深度

楼主:
|默笑沧海发表于 04-02 10:37这是直径的算法。深度确实没有找到,个人觉得要保证定位销就算是切断也不会导致定位销直径和孔变形,所以材料不一样深度也不一样。一般销孔的深度要大于直径,以1.5-2d为宜
谢谢,这个我确实找不到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直径的算法。深度确实没有找到,个人觉得要保证定位销就算是切断也不会导致定位销直径和孔变形,所以材 ...

谢谢分享。

网友:
侧向力小,H=1~2D为宜;
侧向力大,校核固持接触面的疲劳强度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