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方程式问题

楼主(2022-04-02):
我在顶层装配体用全局变量控制每个零件及子装配体的位置、尺寸;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
用方程式控制子装配体里面的某个零件的位置,
软件提示这个对话框,怎么解决?

网友A:
尝试了一下,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了一下,没问题啊
你哪个版本?我加这个公式就提示错误

你试试方程式控制子装配体里面零件草图的尺寸,看看行不行?

网友A:
你那个明明是控制的配合尺寸,版本2020sp5.0草图尺寸@的是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明明是控制的配合尺寸,版本2020sp5.0草图尺寸@的是草图*

是配合尺寸,我是2018,显示的是距离;现在改变思路,不用方程式了,用草图图线长度关系,来驱动。

网友A:
可以没问题,控制下级零部件尺寸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没问题,控制下级零部件尺寸经常用

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提示错误,数值已经解出来了;
就是提示叹号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了一下,没问题啊

兄弟,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我这个问题很紧迫,希望线下交流一下看看具体怎么回事,谢谢了

楼主:
此贴可以终结了,结论就是2018版本方程式有bug ,2020没有这个问题,
同样一个文件,2020打开就没有2018方程式提示的警告及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