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起啥名字好

楼主(2022-04-02):
数据的输入种类:(不考虑二次开发和宏)
1.      方程式变量:
通过方程式对变量进行声明,直接定义变量值。
2.      属性:通过属性标签或文件属性,定义属性值来输入数值,方程式可以直接引用文件属性值,这里需要注意属性分为两种,自定义和配置特定,引用不要混。
属性标签,可以通过属性标签编制程序进行编辑。
3.      设计表

设计表可以直接定义数据驱动尺寸,配置,压缩和属性等,定义的属性可以被方程式引用,通过Excel自带函数实现数据计算,查询,调用等任务。
1.      常规草图或特征输入。
数据引用(数据流向)

1.      装配体内下级文件方程式可以直接应用上级部件的测量、尺寸、属性、变量等信息。
2.      通过草图引用装配体内各部件可以引用其他零部件或装配体的草图信息。
3装配体可以直接驱动下级文件的尺寸,特征尺寸等数据

网友A:
布袋除尘器?

网友B:
可惜了,公司文件加密,我到现在都用不上设计表这个功能。手头好多设计工作,用设计表功能可以从前端报价、设计、模型、制图、工艺图,一整套串联下来。唉。现在只能用excel表,sw方程,CAD的字段功能强行串一起,解决不掉excel和sw联动时的数据重复输入问题,,,

网友:
不会取名字,一律123 1111 2222 33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袋除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公司文件加密,我到现在都用不上设计表这个功能。手头好多设计工作,用设计表功能可以从前端报价、 ...

以前感同身受

网友:
方程式真的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