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焊接切割清单问题,工程图和3D图对不起来

楼主(2022-04-02):
请教各位,我使用了焊接切割清单,工程图里的清单和3D的切割清单根本对不起来,怎么解???

楼主:
大家看看我的流程,出现这个问题
第一步,建立一个焊件,新建工程图,这个时候没问题
第二步,在型材上打孔,看3D的切割清单,还有工程图的是一致的

第三步,右键点击3D模型左侧的切割清单,选择切割清单排序选项,进入后,勾选收集相同实体,

最后,点选确定后,回到原先界面,发现3D的切割清单又合并到一起了

但是,切换到工程图,就出现如下现象

工程图里面不合并。我的烦恼就是怎么排除焊件上的特征,使一样长的焊件放在同一列里

楼主:
我在型材上打孔了,但是用的屏蔽选型把孔的特征屏蔽了,所以在3D里的清单,该合并的都合并了,但是在工程图里,与3D里的清单无法保持一致.

网友:
更新切割清单试试。

网友A:
工程图原来的清单删掉,重新创建清单,或者新建工程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原来的清单删掉,重新创建清单,或者新建工程图试试

自动更新已经点上了,更新了不管用。

网友A:
手动合并以后不要开自动更新,刷新一下工程图,或者删掉工程图里原来的切割清单,重新插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合并以后不要开自动更新,刷新一下工程图,或者删掉工程图里原来的切割清单,重新插入一个

还是不行啊。关闭自动更新,然后删除重建,是一样的

网友B:
这个顺序要设置好,不然不会对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顺序要设置好,不然不会对应起来

3D另存,取消自动更新,然后按照顺序弄是可以了。但是这应该是一个BUG吧。3D和工程图的切割清单不一致

网友(2022-09-29):
零件不同了!自然不一样!如果一样,不小心就出问题了0 K: s9 _, s6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