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尺寸颜色问题

楼主(2022-04-02):
公司的模板,每次标孔直径、半径、异性孔,标出来的尺寸都是灰色,每次都要先标出来,然后再更改颜色为黑色,好麻烦,不知道在哪里设置这个默认颜色

网友:
改模板啊,模板里改好了就行,想要啥颜色就啥颜色。模板打开,找到线条那个东西,改粗细,改线型,改颜色。改完保存

网友A:
SW和CAD一样,是有图层的,在设置里面更改

网友:
既然知道是模板问题,那肯定是改模板没得选

网友B:
为啥不改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改模板?

模板中哪一项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和CAD一样,是有图层的,在设置里面更改

图层颜色没有灰色的呀

网友C:
你绘图用什么软件?不同软件,设置方法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层颜色没有灰色的呀

有灰色啊。在工程图模板里面,空白处右键,选中“更改图层”,根据你自己的要求选线型、颜色、粗细;然后在“选项”--“文档属性”里面,把你想要的标注对应的图层改成你想要的;最后保存模板就OK。PS:图层不要使用绿色,打印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灰色啊。在工程图模板里面,空白处右键,选中“更改图层”,根据你自己的要求选线型、颜色、粗细;然后 ...

模板没有指定标注使用图层,标注图层是“无”;
我现在是不改图层,因为原模板也没有用图层,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绘图用什么软件?不同软件,设置方法不同。

SOLIDWORKS 2018

网友E:
为什么要改成黑色呢?

打印的时候,选择打印-页面设置-工程图颜色:黑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改成黑色呢?

打印的时候,选择打印-页面设置-工程图颜色:黑白就可以了。

想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标出来是灰色,是什么原因?因为我没有设置灰色

网友(点评):
工具-选项-系统选项-颜色-颜色方案设置-未输入的尺寸(从动)-编辑 这里一改,就全都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标出来是灰色,是什么原因?因为我没有设置灰色

工具-选项-系统选项-颜色-颜色方案设置-未输入的尺寸(从动)-编辑
这里一改,就全都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工具-选项-系统选项-颜色-颜色方案设置-未输入的尺寸(从动)-编辑
这里一改,就全都改了。

层主说的是对的。另外楼主纠结的问题,我猜想是因为你安装的时候软件默认的是灰色的,不是因为你设置了什么而变成灰色的。软件的初始设置一般默认是黑色,但并不代表不可以是别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层主说的是对的。另外楼主纠结的问题,我猜想是因为你安装的时候软件默认的是灰色的,不是因为你设置了什 ...

昨天又试了又不出来灰色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没有什么规律了

网友:
所以公司需要统一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具-选项-系统选项-颜色-颜色方案设置-未输入的尺寸(从动)-编辑
这里一改,就全都改了。

谢谢老兄,这个是正解

网友F:
这肯定可以更改,这种小事儿问下度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肯定可以更改,这种小事儿问下度娘就好

很怪,有时候没有改全局设置,只修改了刚才的直径标注的颜色,后续再标都是黑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