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偏心轴承用法

楼主(2022-04-02):
设备上有个带座轴承是偏心轴承,安装在一个链轮轴的两端,主要是负责链条驱动的动力传输,请问下用为什么要用偏心轴承盖,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是不是为了调张紧呀

网友A:
可以粗暴地认为这是在降低整体的加工精度,节约成本

网友:
lz先详细说说,你说的偏心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B:
这2个带座轴承怎么偏心了

网友:
这是带凸台圆形座外球面球轴承,类似调心轴承,修正同心度差的情况。安装在不加工的机架上,输送类设备上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2个带座轴承怎么偏心了

大佬先别出声,我先问问,看lz怎么说

网友:
偏心可调。

网友:
还有个锁紧套吧

网友C:
臆造一个词,害的大家以为有啥新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臆造一个词,害的大家以为有啥新东西

有偏心轴承这个东西。但不是lz这个东西。

网友(点评):
嗯,不是一种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粗暴地认为这是在降低整体的加工精度,节约成本

胆矾是啥意思,大侠?

网友(点评):
五水硫酸铜,蓝色晶体,俗称蓝矾或胆矾,有毒,相对分子质量250

网友(点评):
有分子量是1450的吗?

网友(点评):
没研究过,不过有机物很容易凑出这个分子量来,不是唯一的。另外烟台到牡丹江有个K14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偏心轴承这个东西。但不是lz这个东西。

哈哈  还真的有偏心轴承啊

网友E:
这个偏心使用起惯性力比较大吧!

楼主:
多谢各位解惑,这个东西是我弄错了,图片上那个是带座轴承带了一个偏心套,不是偏心轴承,偏心轴承不是这个,也不是在这里用的,但是还是不太明白用偏心轴承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解惑,这个东西是我弄错了,图片上那个是带座轴承带了一个偏心套,不是偏心轴承,偏心轴承不是这个 ...

个人理解:准确来讲,这不是一个偏心套,叫做调心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粗暴地认为这是在降低整体的加工精度,节约成本

还是大侠高瞻远瞩,一言以蔽之。

请教下,初中小朋友,语文作文,1V1私教,名师高手,

对小朋友的作文提出十条、八条根本性矫正、加分意见,偏僻入里,立竿见影,醍醐灌顶,

这种1000¥一节课,这个收费不算过分吧

网友(点评):
看情况,极大概率可以请他滚……语文是一种天长日久的积累、润物细无声般的量变到质变。语文只有正道,没有捷径。如果孩子有十年以上的独立阅读习惯,一个教方法的老师是有用的;如果不是,那就是诈骗。

网友(点评):
如果是要从事作文老师这个行业,能够做到让一个有积累的孩子参悟、写出应试文章来,收费标准可以定在初中标准课时的120%左右。师者当守本心,如此才能免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偏心使用起惯性力比较大吧!

说的13楼的轴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