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旋转360度的,如何限位和缓冲好啊?附图

楼主(2022-04-02):
这个电机带动旋转360度的,如何限位和缓冲好啊?

网友:
伺服电机!?

网友:
电机加装限位,会使电流过大吧。
一般都是安装接近开关,靠电机自己减速哇。
定位的一个,过冲的一个,装两

网友:
360度,一般加位置光电开关。通过信号控制电机的加减速来实现精确走位

网友:
不交代一下旋转体的重量,转一圈的速度?

网友A:
这个机构还是比较复杂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构还是比较复杂的啊!

要看角度定位精度、工件重量、转速、预算。

如果没啥特殊的要求,说不定一个气缸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