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夹具设计方面

楼主(2022-04-03):
毕业设计要做自动夹具设计,包括结构设计和控制设计,请问我可以找人只做结构部分,然后再找另外一些人做控制部分吗?因为有些人只会做结构部分的。要是找人做的话哪些渠道比较靠谱和实惠啊?
弟弟之前忙着考研,之后忙着考研复试,专业课学得太烂了,现在都快毕业了,毕业设计不会搞啊,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或者会的大佬可以帮忙做一下吗?有偿

楼主:
针对数控机床的法兰盘夹具设计

网友:
圆盘状,都没有精确图纸尺寸么?

最简单就是弄一个二爪了。

网友A:
现在大学里面的毕业设计还是这种跟不上时代的老古董,难怪大学生越来越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学里面的毕业设计还是这种跟不上时代的老古董,难怪大学生越来越没用。

难道现在的机床不用夹具???

网友B:
认为最好一起考虑,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项目,需要综合考虑,如果等给两个人考虑,那么你要做好两个人的接口和衔接问题。

网友C:
一块夹具底板,一个固定的V型块,另外搞一个气缸or油缸+滑轨副+V型块;用电磁阀来控制气缸/油缸的伸缩动作

网友D:
这个又是大学毕业论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又是大学毕业论文吧

对的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块夹具底板,一个固定的V型块,另外搞一个气缸or油缸+滑轨副+V型块;用电磁阀来控制气缸/油缸的伸缩动作

好的好的,有思路了,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为最好一起考虑,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项目,需要综合考虑,如果等给两个人考虑,那么你要做好两个人的接口 ...

好的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