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家一个表面处理的问题

楼主(2022-04-03):
铸铁表面油漆/喷塑之后,是否可以进行磷化处理?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有个产品,客户要求采用磷化+油漆的方式,即:机加工面磷化,非加工面油漆。产品外形很复杂,油漆防护不好做,样件都是手工用油纸包起来的,效果不好还很费事。     现在我考虑下列方案:
           粗加工-硅烷磷化-油漆/喷塑-精加工-磷化
      但是我怕磷化对油漆有影响,所以请教下,有没有社友对这一方面有经验?

楼主:
本人对这一块不太了解,希望有经验的社友赐教

网友A:
应该是先磷化后,在喷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先磷化后,在喷涂。

确实是先磷化再油漆,只是后面精加工后又加了道磷化。

楼主:
刚才查了资料,也问了一些同公司的、外协工资的技术人员,表示都不太清楚,只能自己做个试验了。

网友(点评):
那你就拿个小件试验下,最后磷化后在检验下原喷塑的质量有没有下降。

网友:
磷化液,不管高温还是低温,都对已经喷好漆面或塑面会有腐蚀。。。。当然,无视腐蚀可以。

网友:
磷化液的主要成分中有〖磷酸〗,油漆中含有不同类型的〖合成树脂〗,二者有可能是互溶的(要看树脂具体的分子构成),所以一般来说,磷化液对油漆是有一定腐蚀性的。

网友:
磷化处理的作用是什么?油漆的作用是什么?把这些问题考虑清楚,然后再安排工艺。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
先磷化后油漆,这是最常观的做法
建议先看看磷化原理

网友:
其实理论上,油漆选择的好,应该可以耐得住磷化,最好是灰磷化,如果是黑磷化应该比较困难一点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先工件整体把产品磷化+油漆做好,然后表面喷涂一层不耐溶剂但是耐强酸的油墨,然后去机加工(注意切削油对表面保护油墨的溶解,要测试一下),然后再去做磷化,最后用溶剂把表面油墨洗掉。这个工艺蛮繁琐,需要多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