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材料

楼主(2022-04-03):
带配置的零件,材料能不能一次把所有配置的材料修改为相同的?
如果还没有生成多个配置之前赋予了材料,那么做了配置后,所有配置的材料都相同,这个我知道;
可是有些模型做的时候没有考虑材料,后来赋予了材料,怎么把其他配置也一次修改为相同的材料呢?这个对话框一次只能修改一个配置的材料,不能全选

网友:
试试看能解决吗?

网友:
SW这种都是用插件的

网友A:
二楼那种方法外,还可以采用设计表进行材料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那种方法外,还可以采用设计表进行材料配置

设计表我知道,但是单纯为了材料用设计表,感觉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