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罗茨真空泵电流过高问题

楼主(2022-04-03):
造纸厂,在湿部使用ZBK-15型罗茨泵通过真空盒脱水,电机是配套的,但是最近出现了电机过热、电流过高问题。具体现象是:
不连真空盒,空负载运行时电流15A左右。接上真空盒能有25A,随着箱体内水量增加,形成水封,即达到了额定电流30A,这种条件持续工作可能烧电机。
依次进行了排查:
1. 是不是泵有问题?
拉回设备厂进行了完整的检查,没有发现问题。
2. 是不是电机有问题?
旧电机检查过没问题,不放心又换上台新的,还是一样的结果。

3. 是不是小马拉大车带不动?
我们还试过使用ZBK-13,即小一号的罗茨泵,带负载运行也就16A,没有电流过大的问题,说明和负载无关?
4. 是不是管道太细了?
大概一拳头粗吧,试过同时接两个真空盒,来增加进气量,还是一样的效果。

现在实在排查不出原因了,所以来论坛请教。

网友:
泵运转流畅吗,是不是润滑不够或者哪里结构有轻微变形了?

网友:
第四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A:
真空盒可调吗?记得那东西是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盒可调吗?记得那东西是可调的!

可调的范围有限,表面是横条格栅,然后毛毯承载着纸在上面爬行,向下抽出空气和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调的范围有限,表面是横条格栅,然后毛毯承载着纸在上面爬行,向下抽出空气和水

真空箱上还应该有旁路吧!

网友:
是不是有超过额定载荷?检查供电电压是不是比额定电压低?

网友:
就是右边带弹簧的那种东西,也可能是阀门或者开度调节的什么东西它能够调节一下真空度也就调了泵的负荷。或者系统里面就包含这类功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我也考虑过负载的问题,但是zbk-13型泵(小一号)却没有发生超流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我也考虑过负载的问题,但是zbk-13型泵(小一号)却没有发生超流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俺预言LZ再往下选一型号同样不会过流🤭

网友:
1.罗茨泵有轻微卡阻
0 V% J5 `8 N! Z4 V2.真空度过高引起堵转

网友:
真空泵抽取气体是不会超负荷的,可能是水太多的原因(参考电风扇桨叶放水里?),你可以用小一点的真空泵先预抽或是把这个超负荷的真空泵抽气管道装一个阀门,控制抽气流量

网友:
这么好的电机也会出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