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求助

楼主(2022-04-03):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如图所示。
因为做回来的零件两个销钉孔和V型并不在同一个轴线上,问了问是因为加工的时候他们二次装夹导致的。

我想问一下,如图的这种标注,是不是看图的人能够知道这个必须是一次装夹然后把两个销钉孔和V型全部做好?如果不能,那么我应该怎么标注才行?谢谢。

网友A:
只看到一个销钉孔?

网友:
在技术要求中明确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一个销钉孔?

一个是圆孔,一个是槽型孔。

网友(点评):
这个主要是加工工艺考虑的事情,你设计方标注几次装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工艺考虑怎样保证加工符合设计要求,这个两次装夹是由于选择的机加工设备不能满足一次装夹加工。一次装夹加工由于需要换刀具,还是得二次定位

网友(点评):
即使两次装夹也可以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点评):
这个精度要求对设备精度要求较高,如果能考虑装配时可配做或可降低加工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形位公差低于尺寸公差,这个真是不好控制精度,而且A基准面也没有什么形位公差要求。

网友B:
直接标靠边尺寸给公差就行

网友:
这个精度要求有点吓人了啊

网友:
这个和二次装夹之类的没啥关系,2次装夹也可以对位精准,不合格就重新干,能对付用就对付用。哪里能去找那么合格的加工商。

网友C:
你看一下misumi书上2822页,有一个位置度公差,用这个标注,
二次夹装容易造成加工误差,要么换一家供应商,要么放大你的公差,要么V形角标注为圆,这样加工直接面上先干三个孔,然后再到第三个孔加工V形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misumi书上2822页,有一个位置度公差,用这个标注,
二次夹装容易造成加工误差,要么换一家供应商 ...

我也有考虑用位置度,但是不知道怎么标,毕竟销钉孔相对于V型的前后位置没什么要求,仅仅是要求他们都在零件的中轴面上。

请问您说的misumi书上2822页是什么?我这边没有这个书,您方便拍个照我看一下吗?谢谢

网友(点评):
按照中心要素标

网友D:
销钉孔标注给出相对于V型槽的位置度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考虑用位置度,但是不知道怎么标,毕竟销钉孔相对于V型的前后位置没什么要求,仅仅是要求他们都在 ...

应该是这张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考虑用位置度,但是不知道怎么标,毕竟销钉孔相对于V型的前后位置没什么要求,仅仅是要求他们都在 ...

你看看这个,这一页里面就是有位置度怎么标,

网友E:
你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的标注是否精准反映了功能的需求?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你不需要管后道加工用何种工艺,因为他必须保证零件符合图纸要求。
但我看你的描述感觉你并没有把实际的功能描述清楚,比如:
你是需要保证V型槽相对两个销孔的连线对称?还是要保证V型槽和两个销控都相对零件的中面对称?抑或是两者都需要,但总有个主次吧,这些都需要搞明白,另外,要求多大的公差值也要计算清楚,之后标注就仅仅是把你的要求表达出来而已,这个没那么难。
如果你可以进一步澄清上面的问题,我可以给你一个标注的参考。

网友F:
我是个小菜鸟,真心请教一下:这个图中的基准B是不是圆销孔的轴线啊?如果不是,我应该怎样出圆销孔的轴线?如果再加一个左视图来标注圆销孔的轴线作为基准C的话,是否能用这个基准C去对主视图里v槽做对称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考虑用位置度,但是不知道怎么标,毕竟销钉孔相对于V型的前后位置没什么要求,仅仅是要求他们都在 ...

位置度可以标注单独一个方向或多个方向的,你需要的恰好是左右方向约束,上下没多大要求。假设圆销孔是第一基准A,腰型孔是第二基准B,你需要确认的是A/B,还是A-B。其实就单独这个零件来说,把2个销孔改成成键槽配合,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的标注是否精准反映了功能的需求?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你不需要管后道加工用何 ...

多谢您的回复,我是需要保证V型槽相对两个销孔的连线对称?。至于他们的连线是否在零件中心这个就不是很重要了。
我的主要用途是,这个V型零件是一个可更换零件,结构调整完毕后,使用销钉定位更换Z这个V型零件不用每次都去调教。公差做的比较严格也是为了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销钉孔标注给出相对于V型槽的位置度要求。

你的意思是说我以V型槽两边设定AB基准,销钉孔和槽型孔分别用标注相对于AB的位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个小菜鸟,真心请教一下:这个图中的基准B是不是圆销孔的轴线啊?如果不是,我应该怎样出圆销孔的轴线 ...

你的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再做一个左视图,以圆销孔为中心设定基准B,V型槽以这个基准B做对称度要求。但是总觉得怪怪的。之前我和同事讨论,既然我销孔和槽型孔画到零件中心了,那按理说这俩孔就是在中心线上的。但是实际加工的时候好像又没有按照这个设定去加工。所以才来问问到底是怎么个标注方法可以完美的控制这个要求。

网友:
能改个结构然后通过研配解决——俺猜测LZ是有几个红线尺寸不同的定位挡块用来快速更换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G:
楼上说的使用位置度标注我觉得是不正确的,垂直度是方向精度,孔的中心才是位置度,方向公差怎么标位置度。
你这个我建议使用同一类型公差带,然后标注公共公差带CZ,就不是独立的公差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标靠边尺寸给公差就行

对,尺寸靠边就不用标得那么复杂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说的使用位置度标注我觉得是不正确的,垂直度是方向精度,孔的中心才是位置度,方向公差怎么标位置度。 ...

是这样的,我的最终目的是需要保证V型槽相对两个销孔(圆销孔和槽型孔)的中心连线对称。

我刚才在想,我不标零件的中心线了,我只标出来两个销孔(圆销孔和槽型孔)的中心连线,然后作为一个基准,然后V型两条边以此基准标对称度,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保证了。

网友:
技术要求: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考虑用位置度,但是不知道怎么标,毕竟销钉孔相对于V型的前后位置没什么要求,仅仅是要求他们都在 ...

可以对着槽宽尺寸线标注基准A,长圆孔宽度尺寸线上标注基准B.圆孔位置度基准之一是基准A-B,表示在基准轴线上。或者对着槽宽尺寸线标注基准A,公差框格引出两个箭头分别指向圆孔和长圆孔,并在框格上面写上“共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对着槽宽尺寸线标注基准A,长圆孔宽度尺寸线上标注基准B.圆孔位置度基准之一是基准A-B,表示在基准轴线 ...

原来如此,您这么一说还挺有道理的,我先记录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
参考这个设计

网友:
你这个零件100元就能搞定,你这么标一下500元都搞不定;腰型孔这么标第一次见,如果这么标可以那么跟5的销孔要有中心距要求;V型块标中心高度,底部要清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是圆孔,一个是槽型孔。

槽型孔,那个R2.5是否要改成直径,然后给出公差呢!根据产品材质选择用不同工艺做出来实际产品也不一样。图纸是外发制作还是内部制作呢?
CNC估计无法满足需要,中走丝或者慢走丝应该可以满足需求的。

楼主:
这个很接近了,多谢多谢。

网友I:
像这类问题我一般都是和加工商直接沟通工艺流程要求不方便标注或不会标注的地方就写进技术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像这类问题我一般都是和加工商直接沟通工艺流程要求不方便标注或不会标注的地方就写进技术要求。

我们供应商就是说打电话跟他说下就行,他也不是特别懂怎么标注,所以我就来论坛问问各位看怎么整。

网友I:
这个零件如果排工艺的话我会选择铣床和线切割,第一步锯床下料留1MM铣床精加工第二步铣床加工保证宽度尺寸厚度尺寸第三步铣床打孔打通孔和定位孔第四步铰定位孔第五步线切割割V槽和一字孔。麻烦的地方在线切割因为割一字孔需要反复穿丝限制了产能,这样加工可以基本满足精度要求但是成本略高。换个做法就是找对小零件加工经验比较丰富的厂家,直接上精雕机正反两面加工可直接保证精度,缺点是有接刀纹会比较明显,但精度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零件如果排工艺的话我会选择铣床和线切割,第一步锯床下料留1MM铣床精加工第二步铣床加工保证宽度尺寸 ...

我们之前是希望用加工中心做精雕加工,一次装夹加工完毕。后来根据测量结果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想着除了打电话给供应商告诉他用什么工艺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图纸上标注来限制他只能用什么工艺。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们之前是希望用加工中心做精雕加工,一次装夹加工完毕。后来根据测量结果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想 ...

精雕一次装夹也不太好做,如果对厚度尺寸要求不高到是可以考虑不上夹具直接用502粘在机台上加工,整板去做一次做几十件这样反而效率更高。这样就需要以装定位销的面为基准面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精雕一次装夹也不太好做,如果对厚度尺寸要求不高到是可以考虑不上夹具直接用502粘在机台上加工,整板去 ...

嗯,多谢。我们这个厚度要求确实不高。我回头跟他们商量一下。

网友:
尺寸还好吧

网友:
不过还是多多跟各位学习

网友:
多跟各位学习

网友J:
国标里面,基准符号不标注中心线而是标注在尺寸线上,应该就是防的你现在的这个情况。
你的基准B是一条中心线,这个中心线是整体零件的中心线?V槽中心线?圆形销孔中心线?长销孔中心线?
目测这个图应该是干非标的人画的,这个零件很重要,设备精度要的高,楼主也翻过公差和形位公差的教材,标注的时候很认真,但是出了图领导不满意,加工商做出来你也不满意。这个图最好的就是写上技术要求,直接沟通加工商告诉他你的诉求。不然你标注再多也没有实际意义,比如你标注的公差你的检验部门能检测出来合格不合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国标里面,基准符号不标注中心线而是标注在尺寸线上,应该就是防的你现在的这个情况。
你的基准B是一条中 ...

一语中的啊,这个图是我同事画的,我拿来改的,我俩都是半路出家的对这个不是很懂。谢谢提醒基准符号不能标注在中心线上,我回头查查这个标准,确实不太懂这个。

网友(点评):
重要零件直接沟通加工商,不要想着他们能看懂你要表达的意思。很多加工商也是半路出家,你不一定懂,他也不一定懂,都是看着标的公差严就好好加工,具体含义都不深究。

网友:
直接V槽和腰型孔标个对称度,圆销孔标个位置度,几次装夹不重要,你只保证你标的公差是合理的,具体怎么加工工艺来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我是需要保证V型槽相对两个销孔的连线对称?。至于他们的连线是否在零件中心这个就不是很 ...

按你的描述,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公差值请忽略,那个需要根据功能需要去计算的,我只是给个示例。

网友:
销孔中心没有标明对B基准的位置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最终目的是需要保证V型槽相对两个销孔(圆销孔和槽型孔)的中心连线对称。

我刚才在想 ...

这样的话这个基准是导出要素,不是组出要素。导出要素一般都是孔轴中心线,不然没法测,所以标了也没法检测,你这个

网友:
我觉得B基准可以 标在宽度尺寸上。A基准是不是得弄个平面度啥的。做基准不得精确一些。

网友:
这个件不上数控加工不了,形位公差要求太高,即使是数控床子也很难保证精度,不过有一点就是一次装卡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
26楼的说法正确,一般销孔和腰孔来定位也这样标

网友:
你这个图纸标注不管对不对,我是能看出来你的表达意思和需求,但是我是不会干的,达不到.

网友K:
大家都说了挺多  我有一个问题想说  就是腰孔的标注 标准里面规定 在标注了槽宽的时候 R2.5不要标2.5这个数字  应该只写一个R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家都说了挺多  我有一个问题想说  就是腰孔的标注 标准里面规定 在标注了槽宽的时候 R2.5不要标2.5这个数 ...

标准居然是这样的啊,我一直都是这么标的,多谢提醒,我去查查

网友:
说CZ的还有点意思,其他都不对

网友(2024-05-28):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标靠边尺寸给公差
销钉孔标注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