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22-04-03):
已知传送带速度,如何得出传送带电机功率?

网友A:
传送带上的重物重量×摩擦系数就是传送带的拉力F,拉力F×传送带传动旋转半径就是传送带的扭矩T,传送带的轮的转速n=v/2π,再根据公式T=9550*P/n,计算出来传送带轮的计算功率P,把这个功率通过机械效率折算到驱动传送带轮的电机输出轴上的就是电机输出的计算功率,然后考虑工况系数,计算出来的功率就是电机功率。

网友(点评):
你好为人师 估计你很闲,闲的发慌,元老

网友(点评):
好心帮忙,居然还有这种人,无奈。

网友:
我问楼主一个问题:
已知一个人前进的速度,请问他自身消耗的功率?
有固定答案吗?没有
因为这个人可能坐在火车上,他有前进速度,但自身没有消耗任何功率
也有可能他在骑车,也可能在徒步;有可能走平地,也可能在上下坡;有可能顺风,也有可能逆风,这些点都不知道,就无法计算功率

回到楼主的问题
首先要抓住根本的东西,哪里在消耗功率?传送带运转一定有转轴的摩擦,传动的损耗,还有驱动外载荷需要的功。前两者比较容易确定,外载荷要看它是水平运行还是爬升还是下降,运送的物体是以0速度放在传送带上还是有初始速度的接力,这些都要先分析清楚了,然后再看每项如何去计算,而最后的计算无非就是套公式而已了,关键还是分析的过程。

网友:
只有速度怎么计算?你的已知条件少太多。

网友: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建议下载《连续输送机械设计手册 王鹰主编》看书就明白了了

网友:
基本功打牢只有博学,并且要看清问题的本质

网友:
这个要找相关表格计算公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送带上的重物重量×摩擦系数就是传送带的拉力F,拉力F×传送带传动旋转半径就是传送带的扭矩T,传送带的 ...

多谢大佬

网友:
条件太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