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种工艺怎么实现?

楼主(2022-04-03):
求教,图片这种封边的工艺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怎么把内部的东西压紧?是有专门的机器完成的吗?这种机器叫什么名字?

网友A:
激光,线割都可以

网友B:
冲压加工
https://m.baidu.com/video/page?pd=video_page&nid=9536138302298710624&sign=12946414956930779389&word=折角冲压&oword=折角冲压&atn=index&frsrcid=4185&ext={"jsy":1}&top={"sfhs":1,"_hold":2}&sl=4&fr0=A&fr1=A&ms=1&lid=8901542235539855914&referlid=8901542235539855914&frorder=6&_t=1649031624417

网友:
https://m.baidu.com/video/page?pd=video_page&nid=9536138302298710624&sign=12946414956930779389&word=折角冲压&oword=折角冲压&atn=index&frsrcid=4185&ext={"jsy":1}&top={"sfhs":1,"_hold":2}&sl=4&fr0=A&fr1=A&ms=1&lid=8901542235539855914&referlid=8901542235539855914&frorder=6&_t=1649031624417

网友(点评):
看不懂切角怎么切得,请教

网友:
好像有切角的工具,一切一弯,就很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压加工
https://m.baidu.com/video/page?pd=video_page&nid=9536138302298710624&sign=1294641495693077 ...

这个冲压工艺只体现了折弯这个步骤,那请问下封边需要把内部的零件夹紧是通过什么工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线割都可以

请问下需要把封边内部的零件夹紧,这个要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需要把封边内部的零件夹紧,这个要怎么实现?

这个我猜应该是折槽的时候,就折成了两边稍向内的夹角,然后弯折的时候,自然就能夹紧了,毕竟你这玩意不需要每个夹紧位置的缝隙一致,只要夹住就可以了

网友:
那那种像弯管机一样的这边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m.baidu.com/video/page?pd=video_page&nid=9536138302298710624&sign=12946414956930779389&word= ...

就是冲压剪切

网友:
我之前见过装铝合金门窗的,他们是剪成45度角然后折的,感觉差不多类似这种东西应该是直接用折弯机就行看着很随意。

网友C:
压紧后你要求怎样连接成框?是焊还是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紧后你要求怎样连接成框?是焊还是胶。。。。。?

这个折弯是可以用冲压一个缺口,然后再折弯成型,现在就是不太清楚这个截面怎么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