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床拉圆孔问题

楼主(2022-04-04):
最近两个月陆陆续续在试验采用立式拉床拉圆孔工艺。对于这工艺,这还真是老工艺了。但是我做下来就不行了。

      出现的问题是“孔位置偏移”,而且是随机的,没有规律。孔位置偏移量最大达到0.11mm(即径向跳动),最小是无变化(做了拉前和拉后30个试样的检测数据),端跳都合格,不超过0.03。预拉内孔都是经过镗孔的,预拉孔尺寸范围控制在H8公差。
     拉削后成品的孔径为25H7。内孔尺寸合格,采用塞规和数显三爪测量。
     拉削速度为1.5m/min,切削油冷却。位移偏差大的工件预拉内孔与拉刀导向配合间隙反而小。拉刀为新采购回厂拉刀,拉刀粗切齿跳动0.03,其余0.01以内。拉床垫头也重新制作精磨,端面平行度0.005。
     想了解有谁做过圆拉孔工艺?做的工件“孔位置偏移”量有多大??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艺研究。
     不考虑拉孔后在用内孔定位精加工外圆之类的工艺,外圆有感应淬火要求,先拉孔后再感应淬火,内孔会变形,无法调整。

网友:
是否应该首先联系厂家?

网友(点评):
哪个厂家?拉床还是刀具厂家?

网友:
为什么要拉?
镗磨不行吗

网友(点评):
应为产能不足了。拉的效率高。

网友:
拉削速度为1.5mm/min,这个标错了?
端跳都合格,不超过0.03,未说对应直径。

网友(点评):
谢谢,拉削速度单位已更改。对应直径的拉前孔是23.990-24.02(有一个是24.033)。刀具定位导向段直径是23.97。拉后孔径是25H7。但是间隙小的拉削后孔位置偏移反而大了。

网友(点评):
支撑面直径没说

网友(点评):
支撑面直径有大有小,,现在大概是60。因为是一种相同结构的产品(就类似齿轮,齿轮一侧带凸台,我是以齿轮端面为定位基准,不是凸台端面。),

网友(点评):
60直径跳动3丝蛮大,可以先在刀具厂加工点,看刀有否问题

网友:
研究一下拉刀轴心与孔的轴心之间的关系,另外,工件的预留量也需要考虑

网友(点评):
现在孔的预留量是直径1mm,从孔24拉削至25,经过刀具厂确认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回过来考虑是不是会有影?拉刀轴心与内孔轴心是自定心,对于工件外圆没有做限制。

网友(点评):
拉刀轴心与内孔轴心是自定位,就是外圆没有做定位限制。拉削余量为直径1mm,经过刀具厂确认设计拉刀没问题,现在在考虑这个余量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这个工艺还只知道,没有用过。

网友:
老工艺的话,经验更丰富了呀!

网友(点评):
对于工艺发展进程来说是老工艺,对我们公司来说是新工艺(当然拉六角,四方,花键的产品一直在做,那些产品图纸要求径跳也大,没有特别关注径跳的问题,这次拉圆孔就不一样了)。所以想找个老师傅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