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孔的公差多少,或者那本书

楼主(2022-04-05):
销孔的公差多少,或者那本书可以查,求大佬解答,比如圆柱销,那孔公差多少最合适。

网友:
机械制图,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个人推荐你去搞本米思米样册,各种标准件的规格尺寸样样齐全

网友:
我们这里的设备的销孔基本都是H7。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六版 第一卷 第2篇 2-112页

电子版下载地址:
http://www.cmiw.cn/thread-1015253-1-1.html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版的

网友A:
应用场景不一样,孔公差也不一样的,如果经常拆卸,那就间隙配合,不怎么拆卸,过度配合,装上去不拆,那就过盈。
而且这三种配合方式又有细分,比如过盈配合,什么情况用铁锤敲进去,什么情况用压力机压进去,又是不同的公差范围。
轴的基准是从h5到9,孔的是H6到10,
而且,看你是基孔制还是基轴制,基孔制,那就需要选销,基轴制,那就需要配孔,
理论是理论,加工是加工,反正我以前把销孔放到+0.005到+0.01,回来的加工件,有的销钉手就可以压下去,有的放进去自己都能掉出来,有的得拿锤子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用场景不一样,孔公差也不一样的,如果经常拆卸,那就间隙配合,不怎么拆卸,过度配合,装上去不拆,那就 ...

看在什么地方用了。H7的孔已经不小了,如果内部定位的话大点小点一般也无所谓,外部定位的话就要全过盈了,锤子使劲砸吧。

网友:
按设计手册来吧

楼主:
这个公差是固定得吗?还是根据东西不同会变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