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成实体后,无法生成网格,这是怎么回事?最后我画了个缩小版的却可以生成

楼主(2022-04-05):
零件不转为实体可以生成网格(如下图)

将零件转为实体,生成网格就失败

网友A:
生成网格干吗用

网友B:
调整网格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网格干吗用

用于应力分析,如果不转成实体,底部无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网格大小

调了,应该和那个没有关系

图为失败原因

网友C:
看看简化下模型?去掉小的倒角圆角 试试

网友D:
无法生成网格可能因为网格网格控制的设置不对或者实体有缺陷。实体模型有图片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法生成网格可能因为网格网格控制的设置不对或者实体有缺陷。实体模型有图片面?

应该不是这种原因,我感觉是底部2根型钢和上部型钢我是焊件行成的梁单元,立柱是实体单元,因此3部分都转为实体后,可能接触有问题~但就是找不到原因困扰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简化下模型?去掉小的倒角圆角 试试

没有倒角,可能就是接触的问题~梁和实体单元接触出了问题,但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你这个实体数模需要简化,不能走尖角,不能有复杂的特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种原因,我感觉是底部2根型钢和上部型钢我是焊件行成的梁单元,立柱是实体单元,因此3部分都转 ...

材料设置里你选的是柔性还是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设置里你选的是柔性还是刚性?

之前时柔性,设置成刚性可以啦,太感谢了,大神

终于可以啦,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时柔性,设置成刚性可以啦,太感谢了,大神

终于可以啦,感谢!! ...

使成刚性确实时可以生成网格了,但是无法进行分析..且也不满足我要测量的结果,装配体整体都需要测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成刚性确实时可以生成网格了,但是无法进行分析..且也不满足我要测量的结果,装配体整体都需要测量的

对不需要分析的零部件设置成刚性,对你要分析或研究的零部件设置成柔性。别都设置成刚性或者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不需要分析的零部件设置成刚性,对你要分析或研究的零部件设置成柔性。别都设置成刚性或者柔性。

改为柔性,又不能生成网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为柔性,又不能生成网格

从两方面检查:  1,有可能模型有缺陷,比如模型畸变,出现一些烂面,需要修复模型;2,网格尺寸与模型尺度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