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零件

楼主(2022-04-05):
红色方框框住的那一块结构没看懂求大佬讲解一下

网友:
看主视图,圆台阶那一块

网友:
台阶圆弧部分,但是圆滑不太完整,弧顶切去一块

网友:
图纸不是至少有三签么?图纸表达不清,起码校核就过不了关。

网友:
没有剖面线,那个地方应该是剖不到,投影的轮廓线,

网友:
红色竖线证明下面这一圈圆弧是个通槽,而内侧还有一定的壁厚,从相惯线来看,壁厚上面还是有缺口的。

网友:
剖线应是折线,过中心后向左上45度,然后带旋转展开的。图示表达不完整。

网友:
壁厚上面有缺口

网友:
就是开了一个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