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老的合页片通条两端镦头求教

楼主(2022-04-05):
要做一个合页片,中间轴(通条)有95mm长,样件的两边镦头特别漂亮圆弧状,如图,可是我们尝试了几种材料,都不行,而且合页片孔是3.5,通条是3mm的,95的长直接镦压肯定就失稳弯了两边都没镦出样子来,难道这么简单的东西需要局部高频热处理?被这么个小东西难住了,有相关经验的大哥吗谢谢了!

楼主:
@老鹰请问可以帮我置顶或者首页一下吗谢谢!

网友A:
一边先成型好再组装,可以旋压等成型方法啊

网友B:
感觉像用模具墩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用模具墩粗的。

模具怎么做呢,外边有合页,而且两边那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先成型好再组装,可以旋压等成型方法啊

旋压整根通条会弯~您有材料推荐吗?我们直接用压力机压过,镦头出不来。

网友C:
还是材料问题,记得小时候用拆这个合页,中间的销轴放在磨刀石上面轻松就被磨掉了。而合页片却磨不动。

网友:
可不可以找合页厂家外加工?

网友D:
w w w.ixigua.com/6466608692820181518,把3个WWW中间的空格去掉,最后轴的两端是用气缸镦了一下吗?不是很确定

网友E:
中间整个约束一镦就行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w w w.ixigua.com/6466608692820181518,把3个WWW中间的空格去掉,最后轴的两端是用气缸镦了一下吗?不是很 ...

卷圆居然不是连冲,效率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w w w.ixigua.com/6466608692820181518,把3个WWW中间的空格去掉,最后轴的两端是用气缸镦了一下吗?不是很 ...

谢谢很有用,但是还是有点不一样,他除了通条还有一个端头,那就说明镦只是镦一边了,不过原理基本验证了是可以直接压成型的,可能是材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整个约束一镦就行啊

请问你有相关经验吗,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材料问题,记得小时候用拆这个合页,中间的销轴放在磨刀石上面轻松就被磨掉了。而合页片却磨不动。

是的,可是太软的话受力要求又满足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很有用,但是还是有点不一样,他除了通条还有一个端头,那就说明镦只是镦一边了,不过原理基本验证了 ...

不客气,我也是好奇这个工艺,在网上找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卷圆居然不是连冲,效率比较低。

业内人士

网友:
用数据校核吧!
凭感觉有啥用。
试了,你会知道,不会屈曲,即使是两头一起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相关经验吗,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可以看下相关压缩失稳缺陷的机理及其控制预防方式,以前研究生的时候在西工大做过类似研究。 理论上讲压杆失稳就是长径比大了,没有边界约束导致的。 比如冲压,镦粗,薄管弯曲这些都会加芯模抵抗局部屈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下相关压缩失稳缺陷的机理及其控制预防方式,以前研究生的时候在西工大做过类似研究。 理论上讲压 ...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镦压的时候,外边是装配了合页片,芯模无法对通条进行限制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镦压的时候,外边是装配了合页片,芯模无法对通条进行限制了。

工装夹具压紧中间的固定部分,然后两头同时旋压,一次成型

网友H:
这是钳工多次轻敲的,绝对不是压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装夹具压紧中间的固定部分,然后两头同时旋压,一次成型

夹住合页??夹住合页没有用吧,合页孔是3.2的,芯轴是3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钳工多次轻敲的,绝对不是压制的

手工尝试过,没办法,如果手工敲可以,估计强度不够了,请问您有材料推荐吗

网友:
不经常看社区当误点时间,低碳钢及中高碳钢都可以,找车间钳工师傅都知道,